连续工作负载电流是350ma,请推荐一款贴片三极管?

楼主(2024-01-04):
如题:谢谢!

网友A:
SS13,DO-214AC (SMA) 。

网友B:
要什么封装?工作电压?驱动方式

楼主:
贴片npn型,工作电源12v,5v高电平驱动

网友C:
三极管可能不行,N沟道贴片场效应管应该可以,比如SI2302,不过最好做下测试,500ma长期工作不发热350ma就可以放心使用,好像以前做过测试,1安培都可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贴片npn型,工作电源12v,5v高电平驱动

2SD882

网友E:
SS8050 BD139 TIP31

网友F:
前面的推荐 电流能满足,但是 耗散功率 差了甚远。要比 这些高出两个等级的 管子才行。
前面推荐的 除了 2SD882 , 其他都会 立马烧掉。

网友G:
引用 楼主:
贴片npn型,工作电源12v,5v高电平驱动

5v高电平驱动吗?看来是开关的数字电路。
那么耗散功率500毫瓦以上的都能胜任~~~~

网友H:
BD139 TIP31 2SD882

网友I:
用MOS吧,AO3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