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程序问题分析

楼主(2024-01-04):
下面的单片机程序是我修改后要实现的功能是:一个按键,按一下数码管显示1,P3.3输出低电平5秒后变高电平,延时一分钟,P3.3输出低电平5秒后再变高电平,如此往复。再按一下数码管显示2,P3.3输出低电平5秒后变高电平,延时两分钟,P3.3输出低电平5秒后再变高电平,如此往复。以此类推,直到按第五次,P3.3输出低电平5秒后变高电平,延时五分钟,P3.3输出低电平5秒后再变高电平,如此往复。最后按第六次时数码管熄灭,P3.3输出高电平,按第七次时又开始重复1-5的动作,也就是只要按键按下就一直往复循环。但现在的问题是每次P3.3不能低5秒,高1-5分钟,把这个Delay_1ms(100);的值改大程序就卡在那里,按键无反应,程序不往下走,请各位帮忙给分析解决一下,谢谢。现在的延时数值程序能运行,但时间太短了达不到目的。

/**************************************************************
* 文件 : -----.C
* 功能 : 对键盘进行读出,控制内部数值的加减,在数码管显示0到5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K1 = P3^1;//按键输入;
sbit KK2 = P3^3;//输出
uchar code table[11]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ff};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x)
{
uchar i, j;
for(i = 0; i < x; i++) for(j = 0; j <= 148; j++);
}
/**************************************************************
* 名称 : Display(uchar k)
* 功能 : 将参数分成十位、个位分别显示
* 输入 : k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uchar k)
{
P2 = 0; //先消隐
if (k / 10 == 0) P0 = table[10]; //显示空白
else P0 = table[k / 10]; //显示十位
P2 = 0x02; Delay_1ms(5); //显示5ms
P2 = 0;
P0 = table[k % 10]; //显示个位
P2 = 0x01; Delay_1ms(5);
}

/**************************************************************
* 名称 : Delay_KK2
* 功能 :
***************************************************************/
void Delay_KK2(uchar y)
{
  KK2 = 1;
  Delay_1ms(1000);
  KK2 = 0;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Value = 0; //数值
while(1) {
//P3 = 0xff;
if(!KK1) {//KK1按下
Display(Value);//延时消抖
Delay_1ms(20);
if(!KK1) {//KK1依然按下
while(!KK1);//等KK1释放
Value++;
}
}
if(Value == 0) P2 = 0;
if(Value == 1){
  Display(Value); //显示值
  KK2 = 0;
  Delay_1ms(100);
  KK2 = 1;
}
if(Value == 2){
  Display(Value); //显示值
  KK2 = 0;
  Delay_1ms(100);
  KK2 = 1;

}
if(Value == 3){
  Display(Value); //显示值
   KK2 = 0;
  Delay_1ms(100);
  KK2 = 1;
}
if(Value == 4){
  Display(Value); //显示值
KK2 = 0;
  Delay_1ms(100);
  KK2 = 1;
}
if(Value == 5){
  Display(Value); //显示值
KK2 = 0;
  Delay_1ms(100);
  KK2 = 1;
}
if (Value > 5) Value = 0;//value

}
}

网友A:
如果有具体的延迟要求,都是用定时器中断的,用delayms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具体的延迟要求,都是用定时器中断的,用delayms是错误的。

用定时器中断比较复杂吧

网友B:
不要用长时间延时
要善用显示的那段延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K1 = P3^1;//按键输入;
sbit KK2 = P3^3;//输出
uchar code table[11]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ff};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x)
{
        uchar i, j;
        for(i = 0; i < x; i++) for(j = 0; j <= 148; j++);
}
/**************************************************************
* 名称 : Display(uchar k,uchar EN)
* 功能 : 将参数分成十位、个位分别显示
* 输入 : k,EN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uchar k,uchar EN)
{
        P2 = 0; //先消隐
        if (k / 10 == 0) P0 = table[10]; //显示空白
        else P0 = table[k / 10]; //显示十位
        if(EN)P2 = 0x02;
        Delay_1ms(1); //显示1ms
        P2 = 0;
        P0 = table[k % 10]; //显示个位
        if(EN)P2 = 0x01;
        Delay_1ms(1);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Value = 0; //数值
        uchar Step = 0;
        uchar XiaoDou = 0;
        uint Yanshi = 0;
        uint mSec = 0;
        bit DispEN = 0;
        while(1)
        {
                Display(Value,DispEN);//耗时2ms

                if(!KK1)  //KK1按下
                {
                        if(XiaoDou<0xff)XiaoDou++;//KK1依然按下
                        if(XiaoDou == 10)
                        {
                                Value++;
                                if(Value>5)Value=0;
                                Step = 0;
                        }
                }
                else
                {
                        XiaoDou = 0;
                }

                if(Value == 0)
                {
                        DispEN = 0;
                }
                else
                {
                        switch(Step)
                        {
                                case 0:
                                        KK2 = 0;
                                        mSec=0;
                                        Yanshi=0;
                                        Step++;
                                break;
                                case 1:
                                        if(++mSec>=500)
                                        {
                                                mSec=0;
                                                if(++Yanshi>=5)
                                                {
                                                        Yanshi=Value*60;
                                                        KK2 = 1;
                                                        Step++;
                                                }
                                        }
                                        break;
                                case 2:
                                        if(++mSec>=500)
                                        {
                                                mSec=0;
                                                if(--Yanshi==0)
                                                {
                                                        Step=0;
                                                }
                                        }
                                break;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长时间延时
要善用显示的那段延时

您修改的程序功能已经基本实现了,但是数码管没有任何显示,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修改的程序功能已经基本实现了,但是数码管没有任何显示,不过还是谢谢你

漏了一句
74行加
DispEN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