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51单片机,在keil中c语言和汇编混用的问题

楼主:
想做一个手机蓝牙控制十多个设备的系统,查找芯片手册后,发现要用汇编语言MOVC读取,小弟对汇编很不熟悉,在查找很多资料和帖子后还是有很多问题,想问问各位大佬怎么解决

网友A(2024-01-04):
c51关键字code就是MOVC

网友B:
用C就行了,只是你没有找到读取的方法,看你的代码,用指针就可以了啊,指针定位到具体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51关键字code就是MOVC

老哥啥意思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C就行了,只是你没有找到读取的方法,看你的代码,用指针就可以了啊,指针定位到具体的地址就行了。

是吗?但是芯片手册要用MOVC才能读出欸(哭哭)

网友D:
MOVC    A,@DPTR
没有这样的指令, 有的是
MOVC    A,@A+DPTR

MOV    DPTR,#0x100
CLR     A
MOVC   A,@A+DPTR
MOV     _chip_id_value, A

MOV    A,#1
MOVC   A,@A+DPTR
MOV     _chip_id_value+1, A

RET

网友E:
可以用unsigned char/int/long code指针读取ROM、EEPROM、芯片出厂序列号等数据。

网友A:
把你的数据用code修饰,必要时还要加地址,参见c51编译器的帮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