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断电,备用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24-01-04):
输出直流12.6V的开关电源,变压器另个绕组输出20V,通过恒压恒流模块给14.2V的电池组充电,平时有电用12.6V给负载供电,停电时,14.2V电池自动向负载供电,电路有问题不知道原因

网友A:
控制MOS管的电压有问题,不能用电阻分压,12.6V有电时,不能关掉电池电源

网友B:
没有整流?

网友C:
初学者,画不全

网友D:
开关电源以及负载电流、电池内阻多大?

网友E:
备用电源回路的MOS开关,用程控

网友F:
不需要mos管,自寻烦恼,直接2个二极管,看你的二极管型号,就不是大电流应用,二极管那点压降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G:
电池不能这样接入开关电源变压器。

网友H:
建议使用PMOS共源背靠背开关。 在你的电路中,它是命令漏极连接,在某些情况下,体二极管可能会阻止MOSFET截止。

网友I:
假设,此时变压器绕组输出12.6V,那20V的绕组也是正常输出的,电池的14.2V也是存在的,按照楼主的设计思路,应该是12.6V通过D1给负载供电,但是此时14.2V的电压存在且接入Q2的S极,且Q2 G极为12.6V串两个电阻分压,那此时Q2的Vgs肯定会满足大于 -1V的开通阈值的,也就是说Q2会正常导通,Q2正常导通以后会通过Q3的体二极管给后极负载进行供电,那D1两端负极电压降高于正极电压,所以12.6V是无法驱动后极负载的,当然由于原理图表述不完善,不排除还会引起其他的问题

网友J:
建议您直接用电池供电,开关电源只负责充电,这样就可以解决切换问题。

网友K:
按照下面的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按照下面的电路,是否可行?

试过这个电路,二极管功耗大,发热

网友L:
直接用1个PMOS管加1个二极管就可以解决了,为什么要用双MOS管呢?PMOS的第2脚串1二极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直接用1个PMOS管加1个二极管就可以解决了,为什么要用双MOS管呢?PMOS的第2脚串1二极管就行

不能用二极管,会发热。要用理想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