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TPA3116音响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
这个TPA3116音响的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A(2024-01-05):
原理图都有了,不明白问问题的意思。

网友B:
随便找个搜索引擎搜“D类功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都有了,不明白问问题的意思。

就是包括项目功能、电路原理、元件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