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间通信防监听问题

楼主(2024-01-04):
我现在准备做个设备认证的东西,在每个机械设备上装个带有身份验证的PCB板,然后主控板向该PCB板发送指令,返回加密的认证信息,主控芯片进行解密,看身份验证信息是否一致。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通过串口或者485发送这些信息,很容易被人监听被截取,别人也就可以写个程序对验证的密文进行伪造。

大神们,有没有方法可以做到,防止串口或485通信防监听的办法?

网友A:
没有绝对的加密,只有更多的麻烦,要么你试试量子纠缠?

网友B:
坐等大神思路

网友C:
加随机数就行了,这样每次你主控板发送的密文都不一样,就算被人监听,PCB板也只知道几亿亿次随机密文中的一种回复,如何仿造???

网友D:
光是加密不够的,做到同1条指令、都是不同的数据,基本可以了。

网友E:
有密码机的,就是比较贵,通常都是软件上想办法。简单的就做个哈希,也很难破解的。顺便还可以不断改改串口的波特率。

网友B:
主机发:
    TEA加密(消息ID + Buf[0] + Buf[1] + Buf[2] + Buf[3] + 随机数 + 随机数 + 随机数 + 随机数+ 校验)

从机回发:
    TEA加密(主机消息ID + Buf[0] + Buf[1] + Buf[2] + Buf[3] +  随机数 + 随机数 + 随机数 + 随机数+ 校验)

这样通信怎样??有没大神知道一番

网友B:
主机发:
    以9600波特率发送
    TEA加密(消息ID + 随机波特率 + Buf[1] + Buf[2] + Buf[3] + 随机数 + 随机数 + 随机数 + 随机数+ 校验)
   波特率设置为随机波特率等待从机回发(某段时间内无法接收到从机回发数据,再次返回9600波特率重新发送)
从机回发:
    设置波特率为主机随机波特率
    TEA加密(主机消息ID + Buf[0] + Buf[1] + Buf[2] + Buf[3] +  随机数 + 随机数 + 随机数 + 随机数+ 校验)
    设置波特率为9600等待主机重新更新波特率

   这样又怎样??

这样通信怎样??有没大神知道一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机发:
    TEA加密(消息ID + Buf[0] + Buf[1] + Buf[2] + Buf[3] + 随机数 + 随机数 + 随机数 + 随机数+ ...

如果每个数据帧都只有8 bytes那么这么做就对了,如果是很长的连续数据没必要用这么多随机数,8个字节插入1个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每个数据帧都只有8 bytes那么这么做就对了,如果是很长的连续数据没必要用这么多随机数,8个字节插入 ...

可以生成个uint32_t类型随机数RNG[0]、RNG[1]、RNG[2]、RNG[3],假如你的消息有5字节,[ID]、[buf1]、[buf2]、[buf3]、[buf4]、[crc0]、[crc1]、[crc2]、[crc3]。可以把[ID]^RNG[0]、[buf1]^RNG[1]、[buf2]^RNG[2]、[buf3]^RNG[3]、[buf4]^RNG[0],然后在[buf4]后面添加RNG[0]、RNG[1]、RNG[2]、RNG[3],计算crc32填入[crc0]、[crc1]、[crc2]、[crc3],收到报文后逆向异或,这样两个相同功能的报文,可以做到没一个字节是一样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以生成个uint32_t类型随机数RNG[0]、RNG[1]、RNG[2]、RNG[3],假如你的消息有5字节,、、、、、[crc0] ...

你搜下TEA、XTEA、XXTEA、salsa20、ChaCha20、Poly1305……

网友G:
滚动码 + AES加密 + 加盐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铁的热心解答。

楼主:
感谢各位老铁的热心解答。其实我的问题主要是防别人截获我的通信密文,但是这个是没办法阻止的。 签名认证有一套自己的算法HMAC,这些算法肯定比一般的算法强,防监听办法就是加个时间戳验证,即使别人截获了你的密文,发过来一样通不过验证,因为你的密文是过时的。

网友C:
HMAC基础算法还是DES、AES什么的,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单片机资源能算规模这么大的算法,我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H:
用较长位数的伪随机数生成器,将你的数据作为初始数据送进去,运行特定次后得到的数据作为通信数据,这样,乱码通信,解密会有点障碍。

网友H:
引用 网友C:
HMAC基础算法还是DES、AES什么的,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单片机资源能算规模这么大的算法,我就不说什么了。

9494,晃了一眼HMac,感觉很高端的样子。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HMAC基础算法还是DES、AES什么的,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单片机资源能算规模这么大的算法,我就不说什么了。

不稿HMAC了,只是用时间戳加DES加密,再添加几个随机数以及把数组位置变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生成个uint32_t类型随机数RNG[0]、RNG[1]、RNG[2]、RNG[3],假如你的消息有5字节,、、、、、[crc0] ...

我现在的问题不是要解密,问题是防止别人伪造你发过的报文,如果发个你前面发过一模一样的报文,能不能骗过上位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问题不是要解密,问题是防止别人伪造你发过的报文,如果发个你前面发过一模一样的报文,能不能骗 ...

随机数是上位机发的,下位机发前面一模一样的报文,怎么可能骗过上位机?

原来我们说了半天,你根本就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机数是上位机发的,下位机发前面一模一样的报文,怎么可能骗过上位机?

原来我们说了半天,你根本就 ...

你这种也可以试出来,就是把上位机发的随机数改成固定,从下位机返回数据破解,破解有点难度。

网友I:
可以监控RS232或RS485通信的串口连接,一旦连接未通过验证,通信将被关闭。

网友J:
硬件方面:接口错乱,不使用标准的串口和485接口,毕竟是内联电路板,完全可以自定义接口,比如单总线或者多跟信号线,没点技术还真分析不出来。 协议方面:协议可以搞个比如变频异步,一般人就分析不出来了,简单一点也可以搞个4b-8b 将一个字节数据拆分到两个字节中,两字节中总共有8b的随机码。 加密方面:网上加密方法有很多现成的,弄个AES128,一般的32位处理器没啥压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种也可以试出来,就是把上位机发的随机数改成固定,从下位机返回数据破解,破解有点难度。

上位机都已经破了,你还加密个蛋啊!

网友K:
为了防止串口或485通信被监听,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法:

硬件加密:使用带有加密功能的串口或485通信模块。这些模块可以在数据传输时进行硬件加密,以保护数据的安全性。
自定义协议:设计一个自定义的通信协议,该协议在传输数据时对数据进行加密,并采用特殊的格式或指令来标识身份验证信息。这样,即使数据被截取,也很难被伪造。
加密算法:采用强大的加密算法,如AES、RSA等,对数据进行加密。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数据被破解。
定期更换密钥:为了防止密钥被破解,可以定期更换密钥,使得截取的数据在一段时间内无效。
物理隔离:通过物理方式隔离串口或485通信线路,如使用光缆或特殊的线路保护装置,以防止数据被截取。
软件加密:在软件层面进行加密处理,如对传输的数据进行加密后再传输,并在接收端进行解密。这样可以增加数据的安全性。
校验和:在数据传输时添加校验和,以检测数据是否被篡改。如果校验和不匹配,则可以重新传输数据或进行身份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都已经破了,你还加密个蛋啊!

呵呵,既然你接三根线就能收到下位机的通信数据,你把RX和TX对调一下,不就能收到上位机发送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既然你接三根线就能收到下位机的通信数据,你把RX和TX对调一下,不就能收到上位机发送的数据?

能收到又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收到又怎么样???

串口通信,信道是根本没有保密可言,都是在外裸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