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蜂鸣器流水灯程序的结合

楼主:
单片机初学者,找了一个蜂鸣器和流水灯结合的实验,运用keil5和protues,但是代码似乎有问题,生成不了hex文件

#include<reg51.h>//流水灯
#include<intrins.h>
#include"delay.h"

sbit speak=P2^3;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void main()
{
P1 = 0xfe;   //1111 1110
  while(1)
  {
   delay(500);
    P1 = _crol_(P1,1);  //将p1循环左移一位
       speak=on;
   delay(500);
   speak=off;
  }
}

#include<reg51.h> //蜂鸣器
#include"delay.h"

#define on 0  //低电平0为开蜂鸣器
#define off 1

sbit speak=P2^3;
void main()
{
   speak=on;
   delay(500);
   speak=off;
   delay(500);
}

网友A(2024-01-04):
delay解决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一直提示target not creat

网友B:
编译时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C:
原理图有问题:1、驱动蜂鸣器使用PNP,射极接地是错误的,应该射极接源,2、Led驱动电路需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elay解决了,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一直提示target not creat

项目属性中,选中生成 hex 的checkbox

网友E: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盲猜代码里有两个main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盲猜代码里有两个main

没试过两个main,能运行吗

网友H:
编译就出错了,daley.h这个文件编译程序没有找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