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ESP8266的热点连接它所连接的网络

楼主(2024-01-05):
各位大神,我用的8266模块的esp-01s,让模块工作在ap和sta模式,模块网络连接家里路由器的无线,手机连接模块的ap热点网络,然后打开连接同一路由器无线下面的电脑运行网络助手,手机也打开网络助手,他们不能通讯。把电脑和手机都连接模块的ap热点,是可以通讯的。。我把模块的ip地址前三个设置的和无线的网络的前三个一样也不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一个在路由器无线,一个在模块无线网下面tcp通讯吗??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路由器的话,有一个功能叫dmz,你填设备的ip, 访问路由器的ip就等于访问该设备
esp32就不清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已经解决,刷了个8266作为中继器的固件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已经解决,刷了个8266作为中继器的固件包

中继器的固件好像特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