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STC15F2K60S2单片机的Proteus仿真应该选哪一项呢如图

楼主(2024-01-05):
萌新求指导

网友A:
AT89C52

网友B:
Proteus8只有一款型号STC15W4K32S4的仿真模型,可能模型创建的不成熟。实际使用效果并不好。使用51的基本功能还行,仿真STC15W的新增功能就只能看运气了。

网友C:
Proteus 只有一款型号STC15W4K32S4的仿真模型
学习就看看 《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实训100例 >> ---基于STC8051+Proteus仿真与实践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D(2024-04-03):
引用 网友B:
Proteus8只有一款型号STC15W4K32S4的仿真模型,可能模型创建的不成熟。实际使用效果并不好。使用51的基本 ...

STC15的没有模型,仿真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TC15的没有模型,仿真不了

你找不到不代表没有。

网友E:
楼上别争了 淘汰软件仿真好不好,用最新的8H8K64U,带硬件USB仿真和USB下载,多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STC15的没有模型,仿真不了

Proteus 8.9版本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