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PWM调光LED,三极管不能饱和导通的问题

楼主:
请教该如何驱动?

网友A(2024-01-05):
用脚后跟想想三极管早就饱和导通了,没有饱和导通的是二极管,你自己掰手指头算算哪里错了吧。

网友B:
使用电压探针,看看多少电压了

网友C:
51那个上拉电流输出,是无法推动NPN三极管的,建议外部增加上拉

网友D:
请问楼主的单片机是几V供电的,如果是5V或者更低,你的灯是12V不做隔离或者钳位的话单片机很容易挂掉啊

网友E:
不要用NPN型管子,要用PNP型管,把LED接到管子集电极接地,发射极接正电源

网友A:
我真是服了,这么多跟帖的,就没有一个人知道3x4=12这么简单的道理???

网友F:
LED的正向压降都有不同的规格,甚至不同颜色都有不同压降,所以你需要先搞清楚你所用的LED的正向压降, 然后把此电压X4 再加上三极管的饱和电压, 就是VCC的最低电压要求。

比如LED的正向电压是2.9V, 三极管在你要求的电流下饱和电压是0.5V, 那Vcc min = 2.9 x 4 + 0.5 = 12.1v, 这还没包括你需要加的限流电阻。

网友G:
应使用一个 NPN 驱动另一个 NPN 或 PNP 作为功率级来独立驱动 4 个 LED。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应使用一个 NPN 驱动另一个 NPN 或 PNP 作为功率级来独立驱动 4 个 LED。

你就不会亲自算算3乘4等于几?

网友H:
楼主这个仿真电路在实际电路中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楼上的回复都是基于实际电路来解释的。此仿真LED不亮的真正原因是楼主12V电源是虚的。需要在仿真电源中配置12V,否则编辑任何电压值都是无效的,低版本按默认5V。高版本直接报错。楼主记住:仿真仿真,不要当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仿真电路在实际电路中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楼上的回复都是基于实际电路来解释的。此仿真LED不亮的 ...

谢谢,学习了!已搭接实际电路实验了,12V下LED每只压降2.9V,三极管ce极0.2V,回路电流150ma

网友J(2024-10-16):
使用P沟道场效应管,用法类似NPN三极管,导通电阻非常小。AO3400A 控制极电压2.5v时,导通电阻不大于48m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