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原理图符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1-05):
为什么整个原理图找不到一样的网络标号,那怎么看原理图的信号连接呢?有没有大佬懂啊

网友A:
这是OrCAD的offpage connector,顾名思义,跟它连接的地方不在这张纸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OrCAD的offpage connector,顾名思义,跟它连接的地方不在这张纸上面。

后面的数字是代表页数的意思吗,比如PROB0-TX1-A  5和PROB0-TX1-A  2其实是连接的同一个信号,只是原理图的页数不一样,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的数字是代表页数的意思吗,比如PROB0-TX1-A  5和PROB0-TX1-A  2其实是连接的同一个信号,只是原理图 ...

后面的数字是不是offpage conn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就是annotation,随便怎么写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数字是不是offpage conn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就是annotation,随便怎么写都行。

我看明白了,胜读十年书,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