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交流电用电电流问题

楼主(2024-01-05):
交流电,居民供电一栋楼假如是100 A最大负荷,100栋楼就是100000安培的电流,可能附近只有一个变压器,这个电流是怎么保障的?我看变压器的线也没有达到能过100000安培的地步。难道是错峰使用达到的?就像大家每一个人都去挤%%歇菜了?错开就不会?是这个道理?

网友A:
应该不会只有一个变压器,会根据历史最大功率再加上冗余值,算出变压器负载需求,有时候用电多了还需要扩容

网友B:
电业局比你聪明太多了,这就是典型的杞人忧天。

网友C:
布线肯定会考虑平衡问题,三相电平衡分配

网友D:
ABC三相是均匀分布进家庭的,每户只进某一相。

网友E:
10000A*220V=2200KVA。民用应该不用大的, 应该是多个变压器。

网友F:
这几年我们这儿的楼房都是三相电进户的

网友G:
三相平衡负载不是单相电流的计算公式,当然民用电不是绝对平衡,但是,布线的时候都尽量按理想中的平衡负载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线肯定会考虑平衡问题,三相电平衡分配

不管怎么平衡  这个电流是变不了的啊  LT

网友H:
新的楼房都是三相入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管怎么平衡  这个电流是变不

变不了说明没超过设计值,也同时说明了你在白日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