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电后故障灯和加水灯点亮,加热灯熄灭;

楼主:
二、开关低电平后,延时5s加热灯亮,加水灯灭 ,故障灯熄灭。
三、开关高电平后 ,加水灯点亮,故障灯和加热灯熄灭。
四、保护功能两个:1、开机后六分钟如果开关一直处于高电平,则:故障灯1秒闪烁,加热灯加水灯熄灭。
2、在开关由低电平转为高电平后,加水灯加热灯都点亮,延时30秒,开关电平没有转换,则:故障灯闪烁,加水灯加热灯熄灭 */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TC8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D3 = P3^3;
sbit LD2 = P5^5;
sbit KEY1 = P3^2;
sbit ERR_LED = P5^4;
bit t0zd0b=0;
bit t1zd0b=0;
uchar count;
char sec,min;
uint i=0,j=0;
uchar t0IntCnt = 0; //T0中断计数变量
uint ledFlashCnt = 0; //ERR_LED指示灯闪烁周期计数
uchar Flag2ms = 0; //2MS到标志
uchar u8Flag6min = 0; //6分钟到标志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Timer1_Init(void);
void delay_1ms(void);
void delay_ms(uint var);
void IO_init();
void Timer0_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er1_Init(void) //250微秒@11.0592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1A;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1 = 1; //开T0中断
/*
必须开启T0中断,延时函数才起作用
*/
void delay_1ms(void)
{
uchar i = 4; //每次256us,1ms中断4次
while (i) {
if (t1zd0b)
{
t1zd0b = 0; //清除时间中断标志
--i;
}
}
}
void delay_ms(uint var)//延时单位为毫秒,最多延时65.535秒(65535mS)
{
while (var--)
{
delay_1ms();
}
}
#define d_s(s) delay_ms((s)*1000ul)//延时单位为秒
void IO_init()
{
P3M0 = 0x08; P3M1 = 0x00;
P5M0 = 0x30; P5M1 = 0x00;
ERR_LED = 0;
LD2 = 1;
LD3 = 0;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5毫秒
{
// ERR_LED ^= 1; //测试是否进入中断
if(TF0) //定时器 0 上溢中断
{
TF0 = 0;
t0zd0b = 1;
t0IntCnt++;
if(t0IntCnt>=8) //8*250 = 2ms
{
t0IntCnt = 0;
Flag2ms=1;
ledFlashCnt ++;
}
}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250微秒
{
// ERR_LED ^= 1; //测试是否进入中断
if(TF1)
TF1=0;
t1zd0b=1;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EA = 1; //开总中断
IO_init();
delay_ms(80);
while (1)
{
if(KEY1 == 1 ) //缺水时
{
ERR_LED = 1;
LD2 = 1;
LD3 = 0;
if(!u8Flag6min)
{
if(Flag2ms)
{
Flag2ms=0;
if(i<0xFFFF)
i++;
if(i>=30000) //60000ms,1分钟
{
i=0;
j++;
}
if(j>=2)
{
u8Flag6min = 1;
LD2 = 0;
LD3 = 0;
}
}
}
else //15分钟到,执行LED闪烁 3、如果第一个动作水位一直不能到,
//也就是开关一直断开高电平,则故障灯闪烁,
//加水加热电磁阀灯全部熄灭。
{
if (ledFlashCnt>=500) //500*2=1000ms
{
ledFlashCnt = 0;
ERR_LED ^= 1;
}
}
}
else if(KEY1==0) //b、第二步只要水位到了,也就是开关接通低电平,延时一秒
//加热灯点亮,延时五秒后,电磁阀灯熄灭,又过一秒,加水灯熄灭。
{
u8Flag6min = 0;
ERR_LED = 0;
LD3 = 1;
LD2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