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防反接疑问

楼主(2024-01-06):
整流桥输入可以防反接,输出可以防反接吗,电源通过整流桥给电池充电,如果电池正负极接反了,会怎么样

网友A:
电池会怀孕。

网友B:
反接短路,有保险丝烧之,无保险喜提烟花一枚

网友C:
整流桥保护不了输出电池反接

网友D:
你这是问上头问上瘾了,整流桥的二极管是怎么接的你肯定很清楚,电池反接会有什么后果还要专门来问吗?

网友E:
利用整流桥,可以防止电池接反。不考虑电池极性,任意连接。只是电池供电电压会有所降低。

网友E:
这样看整流桥防电池反接的原理,更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样看整流桥防电池反接的原理,更清楚:

他要求的是电池充电, 你说的是放电

网友E:
电源通过整流桥给电池充电,电池不允许接反,整流器也无法保护电池接反。如果电池正负极接反了,相当于几乎双倍的电压短路,产生相当大的电流,电池会烧坏,甚至炸裂。

网友F:
整流桥输出的正负极性是确定的. 给电池充电只能正对正, 负对负. 搞反了就相当于短路, 一瞬间火花带闪电烧掉整流桥. 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插头做防呆处理. 反了就不能插进去充电. 商用充电器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G:
电池接反?如果连接有负载就更麻烦!整流桥只能规范输入,解决输入极性问题。解决不了输出电池接反问题!

网友H:
电池接反,即使不插充电器,也会烧整流器

网友I:
电源通过整流桥给电池充电,如果电池正负极接反了,会怎么样?
要么整流桥升天,要么电池放烟花,或者两者一起发生。
多想想,两个电源反接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J:
电池充电防反接肯定有,只是比较麻烦而已,比如用继电器控制充电器输出的正极,对连接的电池进行AD检测电压,如果电压正常才接通继电器进行充电,如果电压不对或者反接,继电器会断开不怕反接。

网友K:
前面是整流,是将交流整为直流,不是防反作用;如果后级电路接反的话,板子有可能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