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应用在程序中感觉会让单片机效率不高

楼主(2024-01-07):
它的处理过程里面需要很多的延时,这样程序在它这里就得运行时间长一点,这样不就会让单片机执行任务低下吗?有什么好的处理方式吗?

网友A:
单总线,除了地线一根线,接线简单。温度变化缓慢,慢点影响不大。

网友B:
非阻塞通讯

网友C:
在通常环境下温度不会剧烈变化,所以不必过于频繁访问ds18b20。读ds18b20最耗时的是等待转换,采用时间片轮询即可。不必呆等。示例如下: 1T MCU

网友D:
用定时中断就行了。

网友E:
18B20  这个器件对于 高主频 MCU 使用很方便, 对于 8M 以下低主频MCU 或是 运行在节能状态的高频MCU 并不好用。 主要问题是 us 级延时问题。 低频时很容易受到其他设备影响,高频时又会影响其他设备,很是麻烦。
如果关中断,可以保住自己, 但是 可能影响别人; 不关中断,自己的数据可能不可靠。
至于 使用定时器, 也不容易实现。 us 级定时器 需要 很高主频驱动,而且 对系统性能影响极大。
我的建议时高可靠性场合 , 直接选择 【不要使用】 该器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8B20  这个器件对于 高主频 MCU 使用很方便, 对于 8M 以下低主频MCU 或是 运行在节能状态的高频MCU 并不 ...

ds18b20有crc校验的,如果这次读的数据不对,就用下次的呗。对温度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这样做

网友G:
网上的18b20程序,很多是用Delay延时直接去写的,目的更多是让你了解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
但这种程序在现实的量产产品中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单片机可能还要做其它的事
可以用定时器来进行非阻塞式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