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的标题栏不显示工程路径,怎么设置才会显示?

楼主:
#
150黑币
Proteus 8 Professional 的版本号是:8.9 SP2

平常进行原理图查看、原理图仿真时,窗口的左上角只显示工程名称,该工程所在文件夹路径却没有显示,如下图所示

对于随时区分不同工程非常不方便(我需要打开多个窗口,分别打开多个工程名相同的 Proteus 工程)

网友A(2024-01-08):
为何不用张三李四来区分不同工程文件?存在同一个文件夹下即省事又方便

网友B:
最简单的两种,
第一个是改名字,直接把路径加在你程序名的前面或后面,显示的和你想要的结果应该差不了多少
第二种就是在Proteus 8 Professional里面弄个文本框写上路径,鼠标右键,放置,文本;输入路径,选择字体大小。

网友C:
可以在单片机下方看到路径,设置如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Proteus软件中,标题栏默认情况下可能不会显示工程的完整路径。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设置,以便在标题 ...

您这个是 ChatGPT 的答案,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我在发这个悬赏贴之前网上搜索过没得到答案后又向ChatGPT提问过了,ChatGPT给出的答案也是类似您这个,但是Proteus中没有这个设置项

网友E:
在Proteus软件中,标题栏默认情况下可能不会显示工程的完整路径。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设置,以便在标题栏中显示完整的工程路径:

打开Proteus软件并加载您的工程。

单击主菜单栏中的 "Options"(选项)。

在 "Options" 菜单中,选择 "Global Options"(全局选项)。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General"(常规)选项卡。

在 "General" 选项卡中,找到 "Display"(显示)区域。

在 "Display" 区域中,找到 "Show Full Path in Caption Bar"(在标题栏中显示完整路径)选项,并确保该选项被勾选。

单击 "OK" 按钮以保存更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两种,
第一个是改名字,直接把路径加在你程序名的前面或后面,显示的和你想要的结果应该差不了多 ...

这个也可以
但是最好是可以设置成像PADS一样标题栏显示工程的绝对路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张三李四来区分不同工程文件?存在同一个文件夹下即省事又方便

是的,我没想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