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56s4单片机下载程序不成功的一个原因和解决

楼主:
stc15w4k56s4单片机用USB串口线下载程序不成功一直提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的一个原因和解决
1、出现了什么问题
前一段时间,用USB转TTL串口下载线(下称USB串口线)给stc15w4k56s4下载程序,按照之前的做法:将USB串口线的RXD接单片机串口1的TXD引脚,将USB串口线的TXD接单片机串口1的RXD引脚,USB串口线的地线与单片机地线接到一起。
按照之前的工程经验,在下载软件里点击“下载/编程”之后给单片机送电,就该执行下载的动作。开发定制:3w点yonko-tech点com
但是,下载软件却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没有执行编程的动作,这怎么回事呢?
2、寻找原因
(1)查看STC15手册
找到STC15W4K系列的关于程序下载的章节的描述,一看,手册里分了几种情况:
情况1,假如是用RS232口下载,那么参考电路如下:

情况2,假如是用USB转串口芯片PL2303下载,那么参考电路如下:

图 2 用PL2303下载程序的电路
情况3,假如是直接用USB口下载,那么参考电路如下:

图 3 用USB直接下载程序的电路
(2)对照手册检查
由于本次下载使用的是CH340的USB转串口下载线来下载程序的,其实方法与情况2相似,检查接线:下载线的TXD接单片机的RXD,下载线的RXD接单片机的TXD,也进行了共地,其他接线也没错误,那么是什么问题呢?
再看看情况3 USB直接下载的电路图 3,手册建议在P1.7和P1.6之间接一个24Mhz的晶振,这是什么意图呢?是不是这晶振只是USB下载需要呢?看了一下手册说这里加晶振不是必需的,那么应该可不接。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是不是手册里有些问题没说到?只好问问厂家。
得到回复,原来这款单片机在下载程序时会检测P1.7、P1.6是否有外部晶振,假如这些引脚没接晶振而用作其他用处,又假如这些引脚的引线长,那么就会产生漂浮电压信号,且一般这个漂浮电压信号的频率很小,很长时间才产生一个脉冲,那么下载时就会一直处在检测状态而无法下载。这也算这款单片机的一个BUG。开发定制:3w点yonko-tech点com
3、怎么解决
厂家给出一个解决方法:直接把P1.7引脚接高电平,不作其他用处。
按照厂家的方法:把P1.7引脚常接高电平,点击“下载/编程”,给单片机上电,然后就顺利地把程序下载到了单片机。

图 4 解决方法
4、总结
在使用串口1给stc15w4k56s4单片机下载程序时,P1.7需常接高电平,或者P1.7和P1.6外接晶振,或者P1.7和P1.6也可以空着不用,才能使串口下载程序成功。
举一反三,这个系列的单片机,如stc15w4k16s4、stc15w4k32s4、stc15w4k40s4、stc15w4k48s4可能也是有同样的问题。
沙鸥 于 成都

网友A(2024-01-08):
没碰到你这种情况,我也是用CH340G下载的程序,每个项目每个烧录都很正常,当然烧录器口只作烧录口,万不得已不会他用的,这个型号这种方法也用了好多年了,也不曾发生你文上所说的,更不用把P1.7拉高的要求

网友B(2026-01-10):
用ch340g烧录程序,先不要给单片机上电,可以把电源线断开,点击下载后,再接上电源线,就ok了。

网友C:
单片机的晶振口同时也是内部RC的反相器,如果接有负载或者接地,当然不能起振,单片机根本不运行,所以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