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连接HC-SR501红外传感器问题

楼主(2024-01-07):
求助,我是真的服了,无论有没有人我的灯都是亮的LED1,刚开始以为是我没调好HC-SR501,不论我怎么调我的HC-SR501终都是高电平,后面我又换了一个传感器还是不行,盖子我是故意取下来的,还是没反应。是不是这个原因,网上说传感器输出的信号电压51识别不了

单片机程序
sbit LED1=P2^0;
sbit HW=P2^1;

void main()
{
//        LED1=0;//低电平灭,默认上拉电阻
//        HW=0;

        while(1)
        {

                if(HW==1)
                {
                        LED1=0;

                }
                else if(HW==0)
                {
                        LED1=1;
                }
                else
                {
                        LED1=0;
                }
        }
}

接线图

接线图

延时调到最低

延时调到最低

无论有没有人,我的led1始终是亮的

无论有没有人,我的led1始终是亮的

网友A:
先试试手动改变IO引脚的高低电平,看LED的亮灭有没变化,这样就可以排除是红外模块的问题还是板子或者程序问题。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解决方法是,电路连接好后,人离开这个电路几米远后电路红外传感器停止工作了,当我靠近这个电路红外线传感器又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手动改变IO引脚的高低电平,看LED的亮灭有没变化,这样就可以排除是红外模块的问题还是板子或者程序 ...

程序是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是没问题,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那你编个最简单的程序,识别IO口电压高低来控制LED的亮灭,应该不会两个传感器同时有问题吧。还有,传感器和单片机的电压都是5V吗?

网友C:
传感器缺镜头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