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小夜灯拆机

楼主(2024-01-07):
一只月光小夜灯,五彩缤纷,惹人喜爱。名称叫“夜光”,但黑夜里感觉太亮。因为功耗不大,24小时不关,终究还是将夜灯的插头烧坏了。于是拆机研究一下。实体图和电原理图如下。

网友A:
阻容降压,整流滤波。   灯有变化吗,怎么实现的五彩缤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整流滤波。   灯有变化吗,怎么实现的五彩缤纷?

应该是用的所谓七彩LED管,内部集成有电路的

网友C:
基本是led灯珠坏了一粒,我经常修led

网友D:
直接上万用表测。每一个元器件都测一遍,通断,数值。测一圈万一发现问题了呢

楼主:
将相同的两组阻容降压电路串联,减小电流,发光管亮度明显降低。更实用。

网友E(2024-05-05):
这个拆解貌似没啥意义,当然初学者可以学到电源电路的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