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仿真单片机串口通讯甲机能发,乙机不能接收的问题

楼主(2024-01-08):
请大家帮我看看,仿真串口能正常发送,但接收不到数据不知为何?

发送: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intrins.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unsigned char Ledtab[16]={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88,0x99,0xaa,0xbb,0xcc,0xdd,0xee,0xff,0x00};

void send(unsigned char ucdata)
{
        SBUF = ucdata;
        while(TI==0);
        TI=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TMOD=0X20;
         SCON=0X4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TR1=1;
         P1=0XFF;

        while(1)
        {
                for(i=0;i<16;i++)
                 {
                         P1=Ledtab[i];
                         send(Ledtab[i]);
                         Delay(200);
                 }
        }

}

接收:
#include <STC89C5xRC.H>

unsigned char Receive()
{
        unsigned char ucdata;

        while(RI==0);
                RI=0;
                ucdata = SBUF;
                return ucdata;

}

void main()
{
    TMOD=0X20;
          SCON=0X5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P1=0XFF;
    while(1)
                 {
                         P1=Receive();
                 }

}

网友A:
仿真嘛假设程序电路没错还需软件的操作设置问题,

网友B:
可能是Proteus的Bug

网友C:
#include <STC89C5xRC.H>
这句话里面包含的SFR定义,与你用的AT89C52的SFR兼容吗?

楼主:
改了头文件<reg52.h>也不行,难道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改了头文件也不行,难道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估计是两个单片机晶振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两个单片机晶振不一样

图上都没接晶振,然而串口好用,应该是仿真软件默认振荡,两个是一样的。

网友F:
接收没有开总中断把 E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