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单片机大家在写程序时都是用库函数吗?

楼主(2024-01-08):
谢谢大家

网友A:
有用库函数的,有用寄存器的

网友B:
标准库或者LL库都可以。HAL用过一次,就是一坨屎。

网友C:
除了外设配置用户LL库(因为那是CubleMX干的), 其余都用寄存器。
用不用库函数这其实都不是个事, 但对于初学者, 我建议你一定要从寄存器学起, 懂了寄存器后再决定你用不用库函数那是正道,以为学了库函数就可以不用学寄存器那最后会是弯道翻车。

网友B:
register users are old dogs could not play new tric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外设配置用户LL库(因为那是CubleMX干的), 其余都用寄存器。
用不用库函数这其实都不是个事, 但对于 ...

有道理,谢谢

网友D:
如果你已经会了其它的单片机,推荐用标准库,因为,本质上来说,你也可以把STM32当成一个普通单片机,那就不需要去了解什么寄存器之类的,因为,STM32寄存器实在太多了,至少相对于8051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以STM32入门来学习单片机的,那还是要看一下寄存器的,如果你连寄存器都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实在有点玩不动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已经会了其它的单片机,推荐用标准库,因为,本质上来说,你也可以把STM32当成一个普通单片机,那就不需要 ...

谢谢,用过51 AVR M3 飞思卡的

网友E:
新手最好配合芯片手册,DEMO从寄存器学起,这样才能更快更扎实的掌握偏底层一些的开发知识

网友B:
用寄存器除了浪费大好生命以外,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