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判断锂电池正在充电?

楼主:
大家好,
我做一款锂电池充电产品,使用的是TP5400,这款芯片集成了充电管理以及5V升压,以及两个充电指示灯。

我现在的需求是需要单片机检测是否在充电,以及充满电两个状态

我看到这款充电芯片上有两个充电指示灯,CHRG以及STDBY,分别指示正在充电以及充电结束,具体作用如下:

规格书上推荐的这两个灯的接法如下,

我是否可以把上图1,2处直接接到单片机的GPIO?
由于CHRG口是开漏输出,只能输出低电平,当充电时,CHRG输出低电平,此时LED灯亮,同时单片机检测到低电平,判断为正在充电,当充满电或者USB充电器没插入时,CHRG是高阻态,相当于断开,此时1处相当于一端通过LED以及电阻连接到了到了5V,另一端连接到了单片机GPIO,现在就是不清楚此时单片机IO接收到的电压是多少,因为有串一个电阻(这个电阻是LED限流电阻,阻值不会很大)以及LED,应该有压降,到IO这边是否还是高电平?

或者不按照上述接法,把上述LED去掉,分别用两颗10K电阻直接把CHRG和STDBY两个脚上拉到5V,然后这两个脚再分别接到单片机IO。但是这样LED不用了,实际应用中,我还是需要用LED的。

不知道这么接是否可行?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谢谢大家

网友A(2024-01-08):
CHRG和STDBY两个脚芯片内部是开漏输出,按照上图这电阻端连led端电压在2v左右,经过led导通电压你在这两个引脚测得电压永远是低电平(最多0.几v),建议再加两个10k电阻连到这两个端口,这样才能测得高低明显不同的电平(需要注意5v 3.3v电平匹配问题)。既然用了单片机,还是测电池端电压就行了,还可以大概显示充电完成比例。

网友B:
给你一个参考吧
原理就是在VIN为高电平的时候,通过读取CH的电平来检测电池是否是充电完成状态
不要听上面的,ADC检测电池电压是行不通的,锂电池充满电是4.10V左右,虽然刚刚充满的时候会有4.20V,但很快就会下降到4.10V的
但充电的时候,有时会达到4.25V的
如果是单单检测电池电压有没有达到4.20V,很容易误判定的
这个电路是带充电插入检测的,VIN最好是中断端口
CH需要单片机上拉,如果单片机没有内置上拉电阻,你就得外部增加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HRG和STDBY两个脚芯片内部是开漏输出,按照上图这电阻端连led端电压在2v左右,经过led导通电压你在这两个 ...

感谢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参考吧
原理就是在VIN为高电平的时候,通过读取CH的电平来检测电池是否是充电完成状态
不要听上面 ...

感谢提供的原理图!我知道怎么做了!谢谢!

网友D:
单片机检测是否在充电,有什么意义

网友E(2024-07-26):
充电算法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检测是否在充电,有什么意义

我也想知道这个。在设计中,老大说要检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参考吧
原理就是在VIN为高电平的时候,通过读取CH的电平来检测电池是否是充电完成状态
不要听上面 ...

为什么是VIN是中断口。

网友G:
产品级设计的话,充电芯片一般不能直接对接MCU的IO。因为 IO 有可能影响充电芯片工作,导致未知后果。
标准的方案是, 大多数好一点的充电芯片,设计时可以将指示灯的脚,作为IIC总线脚,从而使用 IIC 协议来监测 电压电流等数据,也能知道是充电还是放电。

网友H:
把一个限流电阻改为2个直接检测低电平即可,除非高阻态时不是高电平则另加比较器处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参考吧
原理就是在VIN为高电平的时候,通过读取CH的电平来检测电池是否是充电完成状态
不要听上面 ...

芯片的两个引脚就完全可以,非要用VIN引脚。

网友J:
量下CHRG的电平,看充电和不充电时单片机能否得到高低电平,如果能就可以直接用,我之前用蓝牙芯片接TP4056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芯片的两个引脚就完全可以,非要用VIN引脚。

VIN是作为USB插入检测的,有的系统,比如手电,单片机是要休眠的,VIN作为唤醒的
CHRG和STDBY是没法正确指示的,单片机没法知道USB线有没有拔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