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H340N无法识别问题

楼主(2024-01-08):
CH340N 使用的3v3供电,两颗电容放在了5引脚附近,线宽为2.5mm,间距为0.5mm。ch340驱动重新安装,切换电脑都识别不到,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实物图

实物图

布线图

布线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是根本就不识别,还是识别不出来?

网友B:
3.3V 正常否 ,USB线缆是否支持数据功能,有些TYPE-C线只有电源充电功能,无数据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根本就不识别,还是识别不出来?

电脑电视无法识别该USB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 正常否 ,USB线缆是否支持数据功能,有些TYPE-C线只有电源充电功能,无数据功能的

3v3是正常的,旁边那个LED灯是正常亮的,USB数据线也是没问题,在其他板子上都可以通讯。现在怀疑是不是布局或者布线问题,换过芯片了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根本就不识别,还是识别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 正常否 ,USB线缆是否支持数据功能,有些TYPE-C线只有电源充电功能,无数据功能的

网友C:
我碰到过这毛病,用示波器看是集成块输出脉冲幅度太低所致

网友D:
340要装驱动的

网友E:
把100nf也换成10uf试试

网友F:
电脑里有它的驱动程序才能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这毛病,用示波器看是集成块输出脉冲幅度太低所致

嗯嗯,大佬这方面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这个已经装了,ch341ser.exe。显示安装成功,不确定是否安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100nf也换成10uf试试

好的,我尝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脑里有它的驱动程序才能识别的

已经安装了ch341ser.exe,显示安装成功,不确定是否成功

网友C:
看看端口设置对不对

网友C:
在设备管理器看

楼主:
ch340驱动是安装成功的,可以用其他开发板上的ch340测试成功,也就是电脑 数据线 驱动都没有问题,有大佬帮忙分析一下电路板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设备管理器看

设备管理器中只有这一个,我刚刚使用开发板测试的时候确实有端口 CH340(COMX)这种,但是这个有问题的板子只有下图这样的

网友F:
那个即使没任何设备接入也会显示如上图一样,在哪个端口安装只能插在哪

网友C:
你这端口号没有啊

网友C:
没有端口这一项?

网友G:
换一条数据线试一试,原理图看起来没有问题,或者换插其他USB口试一试。通讯有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H:
感觉USB封装画反了,图2右边的差分线才是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