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STM32单片机ADC采样,用PA1引脚采样,引脚为空脚,什么都不接,为啥初始值6...

楼主(2024-01-08):
PA1引脚上什么也没有接,为啥出现了ADC初始值就为600多的情况,不是应该为0吗

网友A:
悬空本来就应该在中值附近乱跳。为0就错了,没有任何理由应该是0,你都从哪里学的错误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空本来就应该在中值附近乱跳。为0就错了,没有任何理由应该是0,你都从哪里学的错误知识?

不是为0吗?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A1我是这样配置的,模拟输入用作ADC采样引脚,我之前写的程序是ADC+DMA传输程序就是0,现在我用定时器触发ADC,DMA传输,初始值就600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为0吗?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 ...

悬空的话不为0,接地才会变0,接3.3才是满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空的话不为0,接地才会变0,接3.3才是满量程

我目前实测PA1采样引脚接GND AD值为0,接3.3为4095,什么都不接为AD值为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实测PA1采样引脚接GND AD值为0,接3.3为4095,什么都不接为AD值为0

不可能,什么都不接的AD值你一定搞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实测PA1采样引脚接GND AD值为0,接3.3为4095,什么都不接为AD值为0

你可能电路上有个弱下拉吧

网友C:
浮空电压不稳是正常的

网友D:
引脚悬空的情况下电压值就是不确定的,如果你需要读取就得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