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80V AC转DC的问题

楼主(2024-01-08):
求大佬们推荐个芯片,输入AC380浮动20%,
输出DC在5到24,固定的可调的都行,
持续输出500mA,

贴片直插都行,
隔离非隔离都行,

再就是咨询一个问题,我找到一个芯片,能输入12~380VAC,但是我这边会浮动20%,也就是说最大能输入456V,如果我在半波上串联一个电阻的话,能不能满足我的电压输入需求呢?串连个电阻之后又会有什么影响呢?恳请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A:
没有,别想了。自己拿分立器件搭电路吧。

网友B:
很多,如XH308H。

网友C:
电流不大的话可以先考虑用RC限流稳压管限压解决380V高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如XH308H。

是XD308H,这个手册上写只能到380A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别想了。自己拿分立器件搭电路吧。

空间不是很够,最好是用个集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大的话可以先考虑用RC限流稳压管限压解决380V高压问题

就怕弄不好影响EMC性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间不是很够,最好是用个集成芯片

能用380VAC就不可能是消费电子,而是工业场合,空间不够你就别搞了,连起码的安全间距都没有这工作是要命的。

网友D:
外置MOS,分立器件搭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