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单片机掉电唤醒串口异常问题

楼主(2024-01-08):
如程序所示
void main(void)
{
        u8        i;

mDelaymS(500);
        GPIO_config();

    P1M0 = 0x00;
    P1M1 = 0x00;
         EX1 = 1;                                    //使能INT1中断,用于唤醒MCU
    EA = 1;
    _nop_();
    _nop_();
    _nop_();
   UART_config();
  wake=1;
        while (1)
        {

          //  T=T_Result();
          //  RH=RH_Result();
        //   PCON = IDL;                                 //MCU进入IDLE模式
  PCON = PD;                                  //MCU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ed0 = 0;
    mDelaymS(500);
                led0 = 1;
                wake=0;
                mDelaymS(20);

                TX1_write2buff(0xbb);
    mDelaymS(500);
    wake=1;
        }
}

void INT1_Isr() interrupt 1
{
  //  P34 = ~P34;                                 //测试端口
}

如果把 PCON = PD;           屏蔽,也就是不进入掉电模式,串口是正常的,但是程序里面打开掉电,通过外部中断唤醒后,串口却没有收到数据?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确认能唤醒? void INT1_Isr() interrupt 1   void INT1_Isr() interrupt 2 //INT1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