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问题 怎样获取一个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

楼主(2024-01-08):
怎样获取一个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我用的网上的办法,用的358a,但实际测出来输出跟输入两端有100mv左右的压差,请问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这个电路里面的两个输入口就是采样电阻的两端的压差

楼主:
但是输出的电压有100mv左右的误差!!!

网友A:
电源电压?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什么都不说?

网友B:
100mV是可以给它加个你要的电压的比如1V, 只要+端也接到1V就可以了。 放大后你可以通过计算把这1V减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输入电压?输出电压?什么都不说?

电源为30v,正极接采样电阻一端,采样电阻另外一段接负载与地相连,这个358两个输入端分别接采样电阻两端,在空载情况下用万用表测量358输出已经有了100mv左右,带载测量,采样电阻两端与输出端仍然有100mv左右误差

网友C:
不要用减法器,用差分运放或仪表运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为30v,正极接采样电阻一端,采样电阻另外一段接负载与地相连,这个358两个输入端分别接采样电阻两端 ...

显然是超过359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了,358不工作。

画个图对你来说就那么困难吗?

网友D:
358的vos太大了,应该找100uV以下级别的,输出误差在接受范围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58的vos太大了,应该找100uV以下级别的,输出误差在接受范围内

358的Vos 5mV,你来算算怎么变成输出100mV的?

说话要有依据。

网友E:
用电流检测芯片

网友F:
用OS 1mV以下的运放,双电源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用OS 1mV以下的运放,双电源供电。

双电源也没用,必须有超过采样电阻电压的电源才可以。

网友G:
可以用精密运放采集,或者专门的仪用放大器采集,这个采集到的电压比较精确

网友G:
可以用仪用放大器或者精密运放来采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精密运放采集,或者专门的仪用放大器采集,这个采集到的电压比较精确

你说的都不对,

楼主要的是共模电压范围能到正电源的放大器。

仔细看楼主5楼发言。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源为30v,正极接采样电阻一端,采样电阻另外一段接负载与地相连,这个358两个输入端分别接采样电阻两端 ...

电源为30v,正极接采样电阻一端,采样电阻另外一段接负载与地相连,这个358两个输入端分别接采样电阻两端问题是你的358工作电源与采样电阻的电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