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tium Designer的PCB 3D模式回没有焊盘呢

楼主(2024-01-08):
明明2D模式看着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
因为不是焊盘,或焊盘被封闭,所以显示不志焊盘

网友B:
这要从哪层去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是焊盘,或焊盘被封闭,所以显示不志焊盘

焊盘被封闭是什么意思,我百度也查不到这方面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从哪层去看了

都一样,哪层都一样,无论是Top Layer 还是bottom Layer都是看不到焊盘,焊盘都被绿油覆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一样,哪层都一样,无论是Top Layer 还是bottom Layer都是看不到焊盘,焊盘都被绿油覆盖了。

你这已经显示有焊盘了,如果被绿油覆盖是看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已经显示有焊盘了,如果被绿油覆盖是看不到的

是的  所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3D模式下焊盘是被盖住的,和导线一样

楼主:
要说什么设置之类的,有问题。

楼主:
但是有些过孔又没有被绿油覆盖。

网友D:
为了减少资源消耗,AD的3D显示模式下是不显示焊盘的,只显示3D模型。如果你想要显示焊盘,那么你在建立器件封装时,需要在焊盘上画焊盘的3D模型,即在PAD区域画一个3D b 0dy。如果器件的管脚多,那你就得花时间一个一个的画3D B0dy。。。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盘被封闭是什么意思,我百度也查不到这方面的信息

你用2D模式查看Top Solder/Bottom Solder层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焊盘被封闭是什么意思,我百度也查不到这方面的信息

或者在3D模式下,把铜的颜色与Top Solder Mask/Bottom Solder Mask 的颜色调成一样,也显示不出焊盘。

网友A:
3D颜色配置:
焊盘封闭:

楼主:
各位,我找到问题所在了,这是AD20的一个BUG,要在规则-mask-solder massk expansion-solder mask expansion 这里把盖油这个勾取消掉就正常了。,

楼主:
有人说是BUG,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是BUG,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BUG说,这锅它不背,就是焊盘被封闭了。
设置不对不要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