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使用一个定时器,产生多路不同频率的方波1kHz, 2kHz

楼主(2024-01-08):
使用一个定时器,产生多路不同频率的方波。1kHz,   2kHz。

程序见下面,我不是很理解的地方是为什么i++之后赋值给P1,就可以得到不同分频的方波。

我打个问号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程序
------------------------------------------------*/
main()
{
Init_Timer0();
while(1);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重新赋值 12M晶振计算,指令周期1uS,500x2=1mS方波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i++;
P1=i; //P1口8路输出不同频率,相当于一个分频器,高频用示波
       //器测量,低频可以直接用led观测
       //P1.0输出1ms方波,P1.1输出2ms,p1.2输出4ms,以此类推

}

网友A:
是P1的不同引脚输出不同频率的方波,你把i从0到255(嫌麻烦可以到15)的P1每一位的值写出来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1的不同引脚输出不同频率的方波,你把i从0到255(嫌麻烦可以到15)的P1每一位的值写出来就明白了。

确实是需要写一遍才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