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V的高电平驱动12V推挽电路

楼主:
各位大神 我要怎么才能正确用12V驱动我的两个MOS管 但在R10的位置只有5V的电压,后来改成 这个图可以正确的用12V驱动后面的两个MOS管,但在上电的时候由于PWM口是低电平,前端8050不工作,在R10的位置就会有12V的电压驱动MOS管造成上电时,负载会工作一下。 这是第三次,也是一样会动一下,但这个我自已也找不到原因为什么会上电启动一下了

网友A(2024-01-09):
第二图就可以用了,至于上电后为什么会动,很可能是不同电压电源上电顺序问题,你再检查一下。

网友B:
用光耦可省去前驱

网友C:
我认为你这几个电路都有很大风险击穿单片机IO口,不信你可以监测单片机PWM电平,工作时有时可能会高于单片机电压,特别是第1和第3,建议用2楼说的先用光耦隔离一下

网友D:
前面三个管子和电阻都不要用一个线性光耦,比如PC817等串入PWM和后级之间

网友E:
直接用半桥驱动芯片,搞这么复杂干嘛。半桥驱动芯片多的是,比如【半桥驱动_80V_0.8A_EG3012S_屹晶微】。可选的相当多,而且几乎都是管脚兼容的。你到立创自己找找适合你的。

网友F:
mos管是电压驱动,你直接一个三极管做电平转换就行了,没必要后面接图腾柱扩流

网友G:
换成低电平驱动,或者用光耦隔离。

网友H:
用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