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内层添加边框显示异常

楼主(2024-01-09):
   添加的内电层,显示的边框怎么设置

网友A:
添加内电层时候要设置内缩,内层板框会自动生成

网友B:
板框必需有、且只能有一个层,内层的板框,不就是整个板的框吗?
难道有内层板框,还要有外层板框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内电层时候要设置内缩,内层板框会自动生成

我的盗版软件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