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为什么Keil会显示未定义error C202: 'ff': undefined identifier

楼主:
如题,研究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答案,求各位大佬见解
error C202: 'ff': undefined identifier
B站小蜜蜂老师里的就直接能运行

屏幕截图 2024-01-09

网友A(2024-01-09):
十六进制  写  0xff   0x00  等

网友B:
把第18行改成P0=0x00;
第21行改成P0=0xff;
就可以了,x 是字母,不是星号*

网友C:
哪本教科书说“0*ff”这种写法是合法的?

网友D:
看出来了,你是初学者。
16进制的数,在C语言中以0x开头。

网友E:
x是字母,不是乘号

网友F:
上面说了16进制是0xff 不是0*00,为什么18行不提示错误,是因为0乘00,误打误撞,计算出来刚好是你要赋的值0.

网友G:
先看完C语言基础先吧

网友H:
建议先把语言基础过一遍,关键字、语法、控制逻辑、进制转换弄明白,
从项目上手也应该是写一句弄明白一句,
包含头文件、宏定义、变量定义、寄存器定义、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