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stc-isp无法检测到单片机,试过了好多方法

楼主:
本人是要参加蓝桥杯的学生,比较菜板子是CT107D,问题就是一直没办法检测到单片机,排除了冷启动,电脑重启,软件驱动,usb线材问题,stc-isp也选择了AT89C52RC

网友A(2024-01-09):
stc-isp也选择了AT89C52RC<<<<<这就是问题所在
应该选IAP15F2K61S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c-isp也选择了AT89C52RC

还是没用啊

网友C:
TX和RX线对调一下。

网友D:
UART跳针错了吧

网友E:
用别人的芯片试试

网友F:
要检测到单片机,

1、要保证插接是正确,包括串口的正确

2、再确认断电够彻底

网友G:
如果用这种老的单片机,要使用AT89S52,AT89C52需要编程器烧写程序的

网友H:
下载软件选择错误。stc-isp并不支持AT89C52。你需要寻找其他的下载程序。如果芯片是AT89S52则有可能会被检测到。

网友I:
    你好,你需要注意以下2个问题:
    1、是否安装了CH340的串口驱动。安装之后,插上USB线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上看到CH340对应的COM串口号。
    2、我用的艾克姆的蓝桥杯板子,原理部分和你的板子是一样的,芯片用的都是IAP15F2K61S2。USB连接的都是CH340的串口芯片,驱动安装后,可以看到设备管理器的COM口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如果用这种老的单片机,要使用AT89S52,AT89C52需要编程器烧写程序的

是Keil uVision5这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你好,你需要注意以下2个问题:
    1、是否安装了CH340的串口驱动。安装之后,插上USB线可以在设备管 ...

我的直接显示的是CH341A,会有影响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的直接显示的是CH341A,会有影响吗

没影响,只要设备管理器能识别出CH34xxx 串口,就说明USB转串口驱动是安装成功了的。
换个USB转TTL串口工具试试、或者使用官方的一箭双雕串口烧写工具;
换个USB口或者换个台式机试试能不能识别;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MCU的供电电压;

网友K:
要检查一下单片机的vdd, GND电压是不是5V,
单片机的晶振是否正常起振了
与RS232的MAX232的TX,RX连线是否正确.
RS232与电脑串口的连线是否正确.
如果用的是USB转串口的转换头, 有些转换头在win10可以, win7有问题, 换个转接头试试.

网友L:
是不是晶振掉了啊 没在你这个板子上看到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