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一个奔驰车的增氧泵

楼主:
系统报警,维修换新后将旧件要回拆解是我一贯作风,
1,拆外壳

2,开盖,可看见一级泵业轮。铝合金铆接的。

3,继续,

4,再拆,可看见二级泵叶轮。

网友A(2024-01-10):
竟然是博士的,这玩意质量不行啊!

网友B:
4,继续拆,可见二级叶轮

5,没看懂,一级压缩后的空气如何高效传给二级入口的

6,终于露出电机

7,用表量着接线插头不通,结果直接把电怼到插头后面的电容两端,电机高速旋转,
原来塑料骨架内部有一路内部断路,在外部跨接焊根线就好了,可是拆解过程中叶轮的
动平衡已被破坏,这玩意转起来听声音至少六七千转,再想使用是不可能了,家里又
喜添电子垃圾壹个。

网友C(2024-02-15):
现在设计都是一体,只能换,修的机会都不给

网友D:
这是一种很不%的制作方法。没有商德可言。

网友E(2024-03-26):
引用 网友B:
4,继续拆,可见二级叶轮
这不是一个电动机就来了么?发挥你的想象力,看看将其稍加改造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网友B:
带碳刷的电机不喜欢,老感觉用不多久就会磨完。喜欢交流电机和无刷电机。

网友F:
这玩意就启动时用一会儿的,竟然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