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内部ADC测电压,基准电压2.5V,ADC输入引脚P1.0悬空没接任何东西,为什么...

楼主(2024-01-09):
STC单片机内部带ADC,基准电压2.5V,ADC输入引脚P1.0悬空没接任何东西,ADC测量完,串口打印输出,为什么显示有1.2V左右的电压,什么都没接,不应该是0吗。

ADC相关寄存器已经配置好了。

网友A:
ADC输入引脚P1.0悬空没接任何东西,测出来的电压值没有任何意义,不必自寻烦恼。

网友B: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stc AD引脚悬空的时候的确会随机出一个数值这个数字好像会是受内部相近引脚的影响,所以AD引脚用的时候就须要有一定的电压不能悬空

网友C:
    你好,你需要把你的问题再详细下:
    1、STC单片机型号系列很多,你需要把具体型号说出来。
    2、比如STC15对ADC引脚配置准双向即可,而STC8H需要配置高阻输入。
    3、引脚悬空本身确实是不规范的,至少电平是不确定的,那么软件上如何处理需要方法。

网友D:
什么都没接,不应该是0吗。

=> 只有接GND才是0,悬空绝不会为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需要把你的问题再详细下:
    1、STC单片机型号系列很多,你需要把具体型号说出来。
    2 ...

STC15对ADC引脚配置与STC8H一样,都需要配置高阻输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stc AD引脚悬空的时候的确会随机出一个数值这个数字好像会是受内部相近引脚的影响,所 ...

ADC的随机数据受电源纹波、电磁辐射造成的。

网友F:
什么都不接 测的是空气,是寂,不是0就对了啊

网友G:
adc引脚不用的时候需要对地接个下拉电阻,数字就是0了

网友H:
STC的ADC电路不能直接用,需要用10k电阻和104电容进行低通滤波
输入点-----------10k------+-------adc
                               104电容
                                GND
我用的STC15W408AS,每个独立通道ADC需要使用都必须这样接外部电路。STC手册上也提到过。如果不外搭电路ADC无法使用。

网友I:
ADC悬空大概率是电源中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