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sta是按键状态的意思吗

楼主(2024-01-09):
Keysta是指按键状吗  sta 是state的缩写吗

楼主:

还有就是,编写程序时什么时候一定要大写,举例
sbit PWMOUT=P0^0  可以写成
sbit pwnout=P0^0 吗

网友A:
status的缩写。

网友B:
通过状态机方式做单键实现连击, 多击,长按功能就要用到keySta变量.

网友C:
一个变量名,要看上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