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超声波模块电路PCB 打样回来无法正常使用的问题

楼主:
画了一个超声波,照着蓝桥杯的超声波抄的,结果打样回来就无法正常运行,求大佬看看.
hc74ls04画的发射端的原理图,

接收端

超声波接收pcb部分

我自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了电容c8后面的信号,感觉发射没问题.

程序在蓝桥杯上面能用,我自己画的不能用.求大佬指导

网友A(2024-01-10):
    你好,你的问题肯定是出在模块硬件上面。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找下原因:
    1、原理图有问题,这个只能你自己排查。这个不单单关系到原理图还有你原理图封装及与之对应的元件PCB封装都要对,本人手头有个艾克姆的用于蓝桥杯的测距模块原理图分享给你啊。(开发板原理图见附件)

    2、焊接出现了问题,比如很关键的一个元件就是CX20106A的方向没有注意到,把第1引脚焊接到第8引脚了。
    3、元件有问题,元件问题点较大的还是CX20106A元件,可以考虑换一个元件焊接试试,还不行甚至可以把可以的元件从原板子上烫下来再焊接。
    4、希望你早点找出问题点,加油!

PK107D开发板原理图(彩色)_v1.3.rar

网友B:
是不是你要把NA1和NB1连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要把NA1和NB1连起来?

这两个是接单片机p10,和p11引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要把NA1和NB1连起来?

应该不是

网友B:
原理图画的没啥问题。PCB如果规则检查了问题也不大。检查有无贴错器件,有无虚焊,接插件有无

网友B:
原理图没啥问题,PCB做过规则检查问题也不大。那就检查有无贴错器件,贴倒芯片,有无虚焊,接插件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A:
    1、原理图要确保没有问题,下图给下艾克姆的蓝桥杯测距模块原理图供你参考下。

    2、原理图到PCB需要注意做元件封装库时要注意方向。否则PCB有问题是不可能调试通的。
    3、焊接元件时一定注意几个关键元件不可以焊反,尤其注意接收和发送用的是压电陶瓷超声波传感器,外观是样的,但是分发送T和接收R的,不可随意焊接。如下图:

网友C:
问题目前解决的,但是原因不明.重新花了一个板子,走线重新走了一下,然后各个线之间放了过孔.然后一切正常.

网友D(2024-02-21):
对比一下两个板子的差异性,找到问题点,听你意思就是在PCB LAYOUT上的区别?是否有信号影响到

网友E(2024-12-01):
能分享一下超声波模块的代码吗?

网友C(2025-07-12):
迟来的回帖,最后问题未解决。超声波模块使用的外置方案。

网友F:
如果不是异形模块; 就没有必要自己整, 费时费力; 直接买一个 3-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