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仿真系统中这个部分能不能用其他电路代替呀?

楼主(2024-01-10):
谢谢大家

网友A:
现实中有,但是proteus里面没有模型,你有本事可以自己做。

网友B:
好多器件可以代替呀,例如74HC245(A0-A7进B0-B7出,一个IC共8组,你上图只需要4组就够了)。

网友C:
仿真可以做到,现实中要看你的单片机IO口有没有推挽模式。

网友D:
通常开发板上用锁存器可以很好隔离对单片机影响且输出电流符合数码管,也可以用输出电流比较合适的非门电路都是比较好的选择,用三极管则需要处理技巧。

网友E:
这个是因为驱动数码管电流大,单片机IO端口无法直接驱动,所以用三极管扩流。 可以集成驱动电路如 ULN2003 来替代以简化外围期间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