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晶振不起振的问题

楼主(2024-01-10):
单片机只焊接了单元和最小系统,晶振采用32.768,方框中为NPN三极管和Pmos管构成的控制电路。R8原为4K7后改为47其中有一版是起振的问题:不焊接方框中的电路 单片机晶振可以正常起振,只要焊接就不起,是什么原因?
测试过其余都焊接 断开R5晶振起振。或者断开R8晶振也是起振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被拉低了,修改一下R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拉低了,修改一下R6

能具体说说嘛

网友B:
用示波器单词触发模式抓一下装不装方框内的电路VCC建立波形的差异区别。

网友A(2024-02-29):
用示波器抓一下,接上电路后查一下单片机定压有没有3.3v。我看你图好像使用2v电压

网友C:
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D:
需要检查RC电路元件。

网友E:
R7 R8 阻值太大了,会导致PMOS管,无法正常导通(P管两端压降会很大)。
我 一般取值 100R-1K

网友F:
应该是 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