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大神帮帮新手,目的:用音频信号控制继电器,音频信号:电脑,DVD,手机,电视等, 控制电源开关,当没信号时,保持开机30S左右,网上找了下面这个电路图改,测试失败,跪请大神没指导,谢谢,

楼主:
(图片)

网友A(2024-01-14):
怎么就错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555或者358(可以提供一级放大器电路))都比393要合适一些

网上找了这张图,2个9014应该是错误的吧。是不是应该改对管  一个9014改  9012?

网友B:
其中  标有 C9014 三级管,看图是用2个 9014应该是不对的吧, 应该用对管  8050  跟   8555   或者   9013跟9012吧

网友B:
谢谢,看楼生的 哥们说用555好,重新找555的线路图测试

网友D:
可以参考

网友B:
有没有哪位大神帮提供张555的电路图,网上找了 很久没找到,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  NE555 不是更好么

确实!555或者358(可以提供一级放大器电路))都比393要合适一些

网友A:
用  NE555 不是更好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再 6加  加个电位器给他输入电压也不行,所以想咨询下 各位大神,本身他这个线路图有没问题

你尽可能把每个点的电压都测出来。

网友B:
我再 6加  加个电位器给他输入电压也不行,所以想咨询下 各位大神,本身他这个线路图有没问题

网友F:
把麦克风改成动圈麦克风试试

LM393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