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电容保护板制作

楼主(2024-01-10):
这是一个法拉电容保护板,电路抄的哪里记不得了。在立创免费打的板,感谢立创!这个是放电式的保护,不是那种主动均衡的。
这个保护电压2.63 - 2.64V开始保护,电流0.2A左右。2.65 - 2.70V电流逐渐加大到0.9A。
就是说在2.64 - 2.7V都是在放电,低于2.64V就停止。数据都是实测的。

PCB图,下面的是装好测试的一个

PCB图,下面的是装好测试的一个

网友A:
法拉电容的耐压各不相同,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拉电容的耐压各不相同,怎么办?

调整分压电阻可以改变保护电压,一般3V以内的都可以

网友B:
用TL431怎检测吗?不均衡时静太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L431怎检测吗?不均衡时静太电流多大?

测试了下,数据如下:
2.6V - 0.4mA
2.5V - 0.333mA
2.0V - 0.188mA
1.5V - 0.09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