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函数没调用过,Keil编译时也不报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1-10):
请教:函数没调用过,Keil编译时也不报警,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到底用什么东西?RVMDK本来默认就不报警。

网友B:
看ide设置,源码,和编译 的详细输出,才能知道

网友C:
应该会报warnings, 可以看看设置是不是把这种没调用的warning给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用什么东西?RVMDK本来默认就不报警。

uVision V5.25.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ide设置,源码,和编译 的详细输出,才能知道

怎么看?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会报warnings, 可以看看设置是不是把这种没调用的warning给关了

请教看设置的哪些项?

网友A:
你到底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是不是RVMDK???

网友D:
函数没调用过,Keil编译时也不报警,这是优点,不明白楼主为啥需要报警?
stm这类使用库开发的如果有着警告会把你烦死。
印象中很老的kell编译器会有这警告。

网友E:
警告被关了就不显示了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好像不清晰。
字面看, 未使用的函数当然不告警。
那个基本类库里面的函数成千上万,你只用到 1/100 都不到。
那99/100 要全告警, 那就没法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好像不清晰。
字面看, 未使用的函数当然不告警。
那个基本类库里面的函数成千上万,你只用到 ...

C51是告警的,RVMDK默认不告警,只要没有error,无论有多少warning都能正确通过编译。你还是亲自用下编译器为好。

网友D:
C51的编译选项 REMOVEUNUSED
可以在生成可执行代码时,移除没有用到的代码和数据,有效地缩减了生成代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