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 单片机按键控制共阴极数码管

楼主(2024-01-10):
设计并制作按键控制共阴极数码管的控制系统,要求通过按键实现减法功能,按下一次,数码显示减1的数值,有简单点的程序嘛

网友A(2024-05-10):
用数组提前编译好数字,设置每次按下减一,

网友A:
void main() {     P0 = code_table[f]; // 显示数码管的值     while (1) { // 主循环开始                 if (S1 == 0) { // 如果S1被按下                         if (aa == 0) {                         f = (f + 1) % 10; // 循环递增f                         P0 = code_table[f]; // 显示数码管的值                                 Delay100ms(); // 延迟                                 aa = 1; // 防止反跳                         }                 } else if (S2 == 0) { // 如果S2被按下                         if (bb == 0) {                                                                  f = (f + 10 - 1) % 10; // 循环递减f                                                         P0 = code_table[f]; // 显示数码管的值                                 Delay100ms(); // 延迟                                 bb = 1; // 防止反跳                         }                 } else {// 当按钮释放后,重置aa和bb                         aa = 0;bb=0;}                         } // 主循环结束 }

网友B:
void main()
{
        while (1)   // 主循环开始
        {
                if (S1 == 0)   // 如果S1被按下
                {
                        if (aa == 0)
                        {
                                f = (f + 1) % 10; // 循环递增f
                                Delay100ms(); // 延迟
                                aa = 1; // 防止反跳
                        }
                }
                else
                {
                        aa = 0;
                }
                if (S2 == 0)     // 如果S2被按下
                {
                        if (bb == 0)
                        {
                                f = (f + 10 - 1) % 10; // 循环递减f
                                Delay100ms(); // 延迟
                                bb = 1; // 防止反跳
                        }
                }
                else    // 当按钮释放后,重置aa和bb
                {
                        bb=0;
                }
                P0 = code_table[f]; // 显示数码管的值

        } // 主循环结束
}

网友C:
用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