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A单片机,不会弄了

楼主(2024-01-10):
很想学习AT32或STM32单片机编程,以前一直弄51,现在想学习32位单片机,一上来看着好麻烦,各种驱动和各种库文件,搞的头大。
新建程序的时候弹出来一个这样的界面,不知道是什么,该怎么设置,我直接关掉了这个界面,进入了下一步。

简单用写51单片机程序的方法写了个程序,提示找不到头文件。
唉,快疯了,这东西太难了。
1,不知道32位单片机的程序能不能这样写。
2,32位单片机的很多寄存器根本不知道怎样使用。
3,还有很多的不知道,一步一步请教大神了。

网友A:
头文件是工程自带的,你的头文件路径不正确

网友B:
用亚特力提供的库文件呗,里面也有很多例程

网友C:
先用例程拿来使用,再去修改,题主这是在为难自己啊

网友D:
建议初学者用通用ST单片机学习,网上例程一大把,像原子这些网站都有大量资料。

楼主:
坐等大神指导

楼主:
哪位大神只要指点一下,怎样把KEIL MDK新建程序这关过了就行了,下面的写程序我自己摸索,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网友E:
用STM32芯片吧

网友F:
原厂不是有例程吗,先在例程上修改成功了再考虑自己新建工程,这样比较稳妥一点,难度也降低了。

网友G(2024-02-21):
按照这个创建然后对应写代码就ok了

楼主(2025-01-04):
STM更不会,说明书都看不懂

楼主:
我的芯片是客户免费送的,STM32太贵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只要指点一下,怎样把KEIL MDK新建程序这关过了就行了,下面的写程序我自己摸索,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

可以在这里下载资源。

下载资源  支持AT32 MCU型号于Keil MDK运行
arterychip主页/cn/product/AT32F403A.jsp#Re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