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硅光电池开路电压

楼主(2024-01-11):
我的想法是通过同相比例放大电路来放大硅光电池放大电路输出电压,进而通过ADC获取其值,但是通过我的测量发现:上电后硅光电池两端电压(0.6V左右)已经高于其正常光照强度下的最大开路电压(0.3V左右),请问我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硅光电池内阻太大,需要抬升电压吗?还是硅光电池正负极接线问题(我的硅光电池正极接VIN?我尝试过在硅光电池两端并联1K电阻以减小内阻,但是当我影响硅光电池受光量时,发现运放输出基本无变化

楼主:
我的运放是LM358 先后采用双电源供电,R2为10K,R1为1K,硅光电池为2DU3

网友A:
硅光电池在哪里?怎么连个原理图都不会画?

网友B:
这个太阳能板的变化本来就不是线性的,而且光输出曲线非常离谱,还不如便宜的光敏电阻

网友C:
需要给光电池提供负载回路,虽然你要求测量开路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硅光电池在哪里?怎么连个原理图都不会画?

他应该是接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与GND之间吧

网友C:
光电池并联一只10K电阻吧(电阻阻值与R2相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应该是接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与GND之间吧

他的图默认应该是这样,但是运放输出负电压,单片机如何接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的图默认应该是这样,但是运放输出负电压,单片机如何接收?

运放输出还是正电压

网友D:
先确定光电池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