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刀双掷模拟开关常用型号有哪些?

楼主(2024-01-11):
如cs3157,还有其它型号吗?多路集合的更好,谢谢

网友A:
BL1551B,CH443K等

网友B:
SGM7222高速二选一开关(双路)5Ω 480M
SGM3157高速二选一开关(单路)5Ω 300M
SGM4157高速二选一开关(单路)2Ω 100M
BL1555高速二选一开关(双路)0.3Ω 33M
BL1551高速二选一开关(单路)2.7Ω 300M

网友B:
CD4503:三路2选1开关;
74HC4053:三路2选1开关;

网友C:
6V以下用74HC4053
15V以下用CD4053
+-15V用Harris的DGxx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