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打开PCB显示在左下角,不能居中全部显示,怎么办

楼主(2024-01-11):
Altium Designer打开PCB显示在左下角,不能居中全部显示,怎么办

网友A:
简单的办法,Ctrl+A 全选,然后Ctrl+x剪切,再然后粘贴到新的位置就好了,AD里有一个左下角基准,你往这个位置右上方就行了

网友B:
自己试一下快捷键:V+F,或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