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电机驱动模块中晶闸管能否代替二极管?怎样代替

楼主:
下图是我在网上根据参考材料自己弄的L298Nd电机驱动模块的原理图,不知道是否有错误,如果发现有,感谢您的指出。
以下是我的问题:
1.在L298N电机驱动模块中,晶闸管能否代替二极管
2.如果可以替换的话,晶闸管怎么接,或者说晶闸管的门极控制什么(我记得不控制门机晶闸管好像是没有的)(改成直插式的晶闸管)
3.关于市面上的晶闸管(在某一个宝上看的),都是400V/8A起步的,请问这个是最高的数值吗?(过了晶闸管就击穿了的意思)最低的又是多少?12v或者5V能驱动吗?(就是我不懂得选型)
4.关于L298N电机驱动模块的PCB接线问题,就是12V的电要直接到电机那边去吗?(直接接线到还是先接到芯片那里去先,再引出一条线到电机去)图二是我用嘉立创做的草案,白色的线是12v的
最后,希望各位大佬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在此谢过各位了,祝各位生活愉快
PS:我的任务之一是自己造一个L298N驱动模块,板可以去嘉立创打,但是要求不能买现成的模块

屏幕截图 2024-01-11

网友A(2024-01-11):
不能,因为没法控制。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晶闸管代替二极管?晶闸管的价格比二极管要高的多!况且多一个引脚!在你的这个电路中要代替二极管可以把控制极串联一只电阻后与晶闸管的阳极接在一起就可以了,但不可取!

网友C:
不能代替,可用大功率二极管。电路图错了二极管没有结点,指示灯也不会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晶闸管代替二极管?晶闸管的价格比二极管要高的多!况且多一个引脚!在你的这个电路中要代替二极 ...

老师要求的,把二极管换成晶闸管,我也不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代替,可用大功率二极管。电路图错了二极管没有结点,指示灯也不会亮

好的,谢谢,我去研究一下啊,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因为没法控制。

这个电路不需要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师要求的,把二极管换成晶闸管,我也不想的

你确定是把二极管换成晶闸管,而不是把298换成晶闸管,这里二极管只是泄放二极管,跟晶闸管的作用根本是两码事

网友F:
做试验,实践出真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需要控制!

不控制晶闸管无法导通,烧片子。

如果控制错误晶闸管在不应该导通的时候导通了,还是烧片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控制晶闸管无法导通,烧片子。

如果控制错误晶闸管在不应该导通的时候导通了,还是烧片子。

二极管工作在正向导通状态用于泄放感性负载产生的反向电压,晶闸管将控制极串联电阻后接阳极就是一只二极管。代替二极管也只能工作在正向导通状态,所以,不需要刻意控制,就相当于一只二极管,二极管不需要控制,晶闸管同样不需要刻意去控制。他的这个电路就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来泄放反向电压的。所以,不需要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工作在正向导通状态用于泄放感性负载产生的反向电压,晶闸管将控制极串联电阻后接阳极就是一只二极 ...

那么换成又贵性能又差的元件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G:
如果是驱动步进电机,这里的二极管一般用快恢复二极管, 是电机线圈的回路二极管,是释放线圈反向电动势的. 而步进电机脉冲切换比较快,所以用快恢复二极管.

如果是驱动直流电机,就用普通二极管. 直流电机换向一般时间不会太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换成又贵性能又差的元件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说是老师要求的!现在的教学有很多是脱离现实!也许老师是要培养学生另一种思维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驱动步进电机,这里的二极管一般用快恢复二极管, 是电机线圈的回路二极管,是释放线圈反向电动势的. 而 ...

有用,谢谢大佬,十分感谢

网友H:
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对SCR的理解?从PN结和工作原理图,可以看到,如果G极连接A极后串入电路,相当于一个PNP管和一个NPN管导通,单向导通,导通压降取决于硅管还是锗管,这也是为什么SCR的导通压降会大于同材料的二极管。
可能老师出题的目的是需要你了解SCR的PN结结构或者半导体芯片基础单元PN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