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的开关电源板,18V/4A麻烦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楼主(2024-01-11):
新手做的开关电源板,18V/4A麻烦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板图1

板图1

网友A:
目测整流桥、高压管、整流管的焊盘有点小了。
建议变压器的原边焊盘与副边调成一样的。
高压输入口、光藕、变压器、Y电容等位置,该开槽的还是要开槽,防止爬电。
建议热端导流隙直接开到C4 的负极,冷端导流隙绕过C2/C9,开到C3的负极。
4A的电流通道,能加辅流线就加上个2mm宽的吧。

网友B:
看上去不错,就是没有提供文件让大家同乐

网友C:
至少看上去不错,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