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电阻传感器电压与光照度转换公式?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传感器测出的电压转换光照度的公式

网友A(2024-01-11):
给你两个参考值,10Lx和Dark,更精确要用照度计标定了。

网友B:
我也买了一个跟你这个一毛一样的模块,这玩意儿测不了照度吧,
简单区分一下白天和黑夜还行,测照度还是算了吧

网友C:
没必要研究,这个是非线性而且每个都不一样,有专用的光照度传感器

网友D:
    1、楼上正解,想测试准确的光照强度数值,需要大量的拟合数据,而且和单片机ADC位数也有关联。和模块的VCC供电电压也有关联,所以这个曲线不是唯一的。
    2、BH1750 是一款用于测量光照强度的数字型光强度传感器 IC。 他内置了 16 位的模数转换器,可以将测量结果转为数字信号通过 I2C 接口输出, 因此,用户使用时可以直接获取光照强度数值,而不需要复杂的计算。

    3、个人在开发板上实测过,很好用。附件给出程序代码啊。(开发板用的艾克姆的STC8A8K64D4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研究,这个是非线性而且每个都不一样,有专用的光照度传感器

这个就是低成本光照度传感器。

CdS之所以普及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它的光谱敏感范围跟人的眼睛一样。